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mipi 物理层是什么

楼主(2012-07-24):
最近看mipi协议,其中讲到的D-PHY物理层是什么东西?求高手赐教。。。。
看的一头雾水啊。。

网友:
一种物理层的名称,就是定义一些电学电气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不?
它的作用是什么,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仿照通讯分层的概念,把底层实际接受电学信号的模块抽象出来,叫做物理层。而MIPI协议里的物理层就定义为D-PHY(以后升级版是M-PHY)。针对D-PHY也专门有一个spec去定义一些电学特性,所有能满足这些电学特性的具体电路都可以叫D-PHY。比如定义了接口信号中输入信号的电平,时序,工作状态等等,上层协议和这层的控制信号等等。具体到电路上,就是类似串行接口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和其他的csi,dsi没啥区别啊?为啥就多出一个层呢
这个层的概念有点抽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清楚全局的关系。我个人理解MIPI包含csi和dsi两个大类。csi和dsi里又包括M-PHY这个标准。csi,dsi里应该不只定义了物理层,还应该定义物理层之上的其他层。从具体实现上来理解,phy层主要是模拟电路实现,其他层主要是数字电路和软件来实现。

网友(2012-10-23):
回复 网友A:

    mipi是指移动设备中,application processor到其他各个部位的interface,不止有·csi(to camera)和dsi(to dispaly),还有其他的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和PHY物理层有联系吗?

网友:
DOUSHI 高人啊

网友(2013-02-05):
回复 网友B:

个人一点小见解,我个人认为物理层就是跟硬件相关的,规定硬件上的电气特性,比如,MIPI是差分线,差分信号的电压值,速率,走多少ohm的差分阻抗线等等。。。做软件的设计的肯定不用考虑这些了,而其他层,应该是那些于软件打交道的一整套软件上的协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硬件层面的恶PHY不知道是什么,比较抽象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明确一下,你自己是做什么的(软件还是硬件),(因为现在用到MIPI接口的应该是手机上比较多),如果是软件方面的,就不用管它是什么,即使有问题也是硬件方面来处理的。

PHY=物理层。如果还是不是太理解的话,建议你看看TCP-IP协议,这个协议里面的层表较多,或许对你理解什么叫“层”的概念有很大的帮助。

Camera Interface Specifications(MIPI IF))

以前手机的Camera大多是这种并口线,(因为像素低,所以需要传输的数据量不会太大)

下面是MIPI的接口用于Camera,实在不理解,你就直接把下图你所看到的理解为物理层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有空看看tcp-ip协议,了解一下层的概念

网友B(2013-04-29):
   和那种tcp分层的概念类似,但是感觉没有tcp那么多内容。。。不过这个mipi针对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协议,显得有点杂。。。

网友:
回复  tangchaojie

    谢谢啊,有空看看tcp-ip协议,了解一下层的概念
引用 网友B:

   和那种tcp分层的概念类似,但是感觉没有tcp那么多内容。。。不过这个mipi针对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协议,显得有点杂。。。

网友:
mipi的物理层是进行电平转换的,在差分信号于逻辑电平间进行转换,本身不关心发送接受的内容

网友(2014-01-17):
csi 和dsi是完整的spec,都是分层的,不过物理层是基本通用的,即D-PHY, any help?

网友(2014-03-19):
csi用于接摄像头,dsi用于接显示接口

网友(2015-09-20):
MIPI-DSI 转HDMI 芯片推荐ADV7533
优势和特点
•        低功耗MIPI/DSI接收机
•        低功耗HDMI/DVI发送器,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
•        2/3/4通道DSI接收机
•        每通道支持最高800 Mbps的传输速率
•        80 MHz工作频率支持从480i到1080p (30 Hz)的所有视频和图形分辨率
•        可编程双向色彩空间转换器
•        支持标准S/PDIF,适用于最高192 kHz的立体声LPCM或压缩音频
•        支持最高192 kHz的2通道、无压缩、LPCM I2S音频
•        片上MPU及 I2C 主机可执行EDID读取和HDCP操作;通过中断和寄存器报告HDMI事件
•        I2C 和HPD I/O具有5 V容差,无需额外器件
产品详情
ADV7533是一款多功能视频接口芯片。ADV7533提供一个移动行业处理器接口/显示串行接口(MIPI®/DSI)作为输入端口,一个高清多媒体接口(HDMI®)作为数据输出,采用49引脚晶圆级芯片规模封装(WLCSP)。显示串行端口(DSI)输入最多提供四条MIPI/DSI数据通道,每条通道最大传输速率可达800 Mbps。DSI Rx仅在DSI视频模式下工作。HDMI Tx支持像素时钟最高可达80 MHz的视频分辨率。
ADV7533内置可选的嵌入式HDCP密钥,可以安全传输HDCP 1.3协议规定的受保护内容。
ADV7533支持x.v.Color™(全音域元数据),颜色范围更宽。
ADV7533支持S/PDIF和双通道I2S 两种音频格式。高保真双通道I2S能够以最高192 kHz的采样速率传输立体声。S/PDIF可以传送立体声LPCM音频或压缩音频,包括Dolby® Digital和DTS®。
ADV7533还整合了一些其它特性,例如:用于读取EDID的I2C主机,以及I2C和Hot Plug™(热插拔)检测引脚兼容5 V电压等,这些都有助于简化系统设计、降低成本。
ADV7533采用先进的CMOS工艺制造,提供节省空间的49引脚WLCSP表贴封装,符合RoHS标准,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10℃至+85°C。
应用
•        移动系统
•        蜂窝手机
•        数码摄像机
•        数码相机
•        个人媒体播放器
•        游戏
•        样品申请和批量 请电方式13480757143  QQ:794843349

网友: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教..後學受用了

网友(2016-04-01):
回复 网友D:

   解释的好

网友:
个人对物理层的理解,与上层协议相配合,完成数据的收发工作。

网友(2016-09-20):
就是你TX端发送的数据给到RX端,要经过走线吧,结果发现走线太长了(软件肯定不会考虑这些啦),哎呀呀,信号要坏了。。
怎么办?
TX端加驱动呗
RX端加强接收能力呗,

网友(2016-12-24):
CSI和DSI是link layer,两者共用一个物理层DPHY

网友:
有的叫LVDS

网友(2024-10-04):
就是按照7层协议规范,取最底下的三层。物理层主要用于完成信号处理,比如均衡 时钟恢复等等

网友(2025-05-01):
MIPI信号是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

网友(2025-06-24):
我也是看的一头雾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