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的skip_cell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24):
我在咱们论坛上下载了个starrc的模版,请问里边的SKIP_CELLS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找个user guide看看说明,体会下,然后回来讨论
总不能别人说啥就信啥吧,自己找到官方资料,理解下,和别人讨论下,印证下

网友:
SKIP_CELLS
Creates a white-space-delimited list of cells for StarRC to skip during extraction.
Syntax
SKIP_CELLS: cell1 cell2 ... cellN
Arguments
Argument Description
cell1 cell2 ... cellN  A list of cells to be skipped during extraction. Wildcard characters
are acceptable.
Default: *
Description
The SKIP_CELLS command creates a white-space-delimited list of cells for StarRC to skip
during extraction. This command may be specified multiple times in a single command file.
The asterisk (*), exclamation mark (!), and question mark (?) wildcard characters are
acceptable. Case sensitivity for selection purposes is determined by the value of the
CASE_SENSITIVE command, but the netlist always retains the case of the original input
database.
Skipped cells are typically cells with their own timing models, which can later be applied,
along with the StarRC parasitic netlist, to perform a timing analysis. Skipped cells should
have labeled, or otherwise annotated, pin shapes for proper parasitic netlisting.
The default for all extraction flows is to skip everything in the input database, so any macro
blocks without timing models must be negated from the 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资料不是很懂才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想请问你这段资料是哪找的?我在user guide上没看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版本的啊? 新版的就有啊

网友:
可以到这个帖子里面下载最新版的 http://bbs.eetop.cn/thread-34312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11的,好的,我一会下载个2012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大人~~

网友D(2016-11-25):
现在做skip_cell 加lvs box 可以 出现想要的效果。
加入skip_instances 。报出cannot find instance 真不知道instances 怎么命名的,试了好久都不识别,哪位有成功过的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D:
现在做skip_cell 加lvs box 可以 出现想要的效果。
加入skip_instances 。报出cannot find instance 真不知 ...

请问starrc用的flat还是hierarchy extraction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