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法问题:对dout某一个bit随机force赋值,仿真报错

楼主(2012-07-24):
仿真testbench中,对dout[7:0]其中某1个bit随机赋值,如下:
  force dout[{$random} %3'd7] = 1'b1;
会报错:
    报错如下:
             Illegal force/release left hand side Bit select or part select must be constant。
说明force 某个bit位左边必须是个常量,但我此时就是想要force某个bit一个随机的变量。
变换一种形式如何解决??

网友:
i={$random} %3'd8
case (i):
  0: force dout[0]=1'b1;
  1: force dout[1]=1'b1;
.............
  7: force dout[7]=1'b1;
endcase

不知可行不,可以试一试

网友:
verilog这点很恶心,而且systemverilog也没什么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