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 电路结构问题

楼主(2012-07-24):
bandgap中的电流镜偏置电压和运算放大器中电流源的偏置电压都是由运放输出的自偏置得到的,这种没有独立偏置电路的bandgap及运放的工作状态,有什么优缺点吗?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有自偏置的呀,关键是电阻消耗一定电压欲度但结构简单。

网友:
这个不是看你自己设计咯。
独立的话好处就是偏置不受BANDGAP状态影响,在某些极端干扰下独立的偏置应该会好些,特别是BANDGAP相位余度不太足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希望使用自偏置,这样节省面积和功耗,只要一个启动电路,设计上多留心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