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pad设计的set_load和set_driving_cell的约束

楼主(2012-07-24):
求助,如题

对于一个带有pad的设计

输入pad,在估算set_driving_cell的时候,应该如何计算?是否还是遵循“中等偏大buff”的方法,并且将约束加载输入pad的输入端,即外部信号的输入?

输出pad,在估算set_load的时候,应该如何估算?我知道应该是需要板级的一个电容指标,并且将来会需要布PCB和用示波器测试,那么这样情况下的电容一般是多少?加载set_load的位置,是否应该是输出pad的输出端,即外围的输出信号。

网友:
这个PAD通常需要SI仿真。。。。。。下面自己琢磨。

网友(2012-12-0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该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搞定,我后面对待io的设计不加约束了,当做理想来处理,因为对于信号的io,一般对内都会有一个buff做缓冲,所以我认为应该可以不用加,这个buff应该足够大了。

网友(2013-01-08):
输入设 input transition吧,对port来说,

输出一般是20~30pf,pcb上的电容值,

网友(2014-06-01):
学习中,好多东西不是很理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人,我觉得加了PAD后,PAD中已经有BUFFER了,它对输入端口提供驱动,多输出端口提供负载电容。所以我觉得set_driving_cell和set_load都可以不用设置了。请版主指正。

网友(2017-03-05):
任重道远

网友(2017-10-17):
回复 网友B:

    这个说的好,经验值pcb上20~3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