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Fs,dBm

楼主(2012-07-24):
-1dBFs是多少dBm
这个是如何计算的
给ADC一个-1dbfs的信号,那应该是多少dbm呢

网友:
Dbfs应该只是个相对标准吧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呵呵。

网友:
这两个不能转换的吧!-1dbfs,大约0.9fsr,dbm是功率

楼主:
坐等大侠现身

网友:
dBFs是用来表征数字域功率值的大小,一般情况下我们定义0dBFs为数字域满刻度功率值,即数字域中功率的最大值;因此看到的dBFs的值都是负的。而dBm是模拟域的功率值,是表征功率大小的绝对值;一般情况下1W就是我们通常说的30dBm,计算方法为30dBm=10*log1w=10*log1000;

在AD口模拟的dBm和数字域的dBFs有个简单的转换关系,即AD的最大采样值对应数字域的0dBFs,若AD的峰值电压为1V,匹配阻抗为50欧姆,则10*log(1*1/50*1000)=13dBm,因此建立对应关系0dBFs~13dBm,因此假设AD口的输入功率为10dBm,此时对应的数字域功率为10-13=-3dB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