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verilog中任务和函数能不能跨module调用

楼主(2012-07-24):
最近在学system verilog,里面的任务和函数可以跨模块的随便引用,
于是想问坛子里的高手,verilog能否在A module中定义任务或者函数,而在B module中调用这个任务和函数?
我看有资料说在verilog中不同module间调用任务和函数,需要所有任务函数内部的变量都必须在模块端口列表中声明。请问这样是不是就能跨module调用任务函数?

网友:
写个程序试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
一个原则啊,调试的时候很灵活,实际电路很死板

网友(2013-08-30):
回复 楼主:
声明任务时可以用automatic关键字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