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侠帮帮忙!ICC做完place之后有些cell丢失了!【已解决】

楼主(2012-07-24):
比如有这样的cell,instance name U58 , cell name CLKBUFX16,做import netlist和floorplan这两步的时候,这个cell还在,但是昨晚place之后,这个cell就消失了!
虽然功能上没有问题,但是怕驱动上有问题,这个问题是因为执行了什么命令产生的结果呢,能不能保留这个cell,
需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
CLKBUFX16是时钟信号buffer,在时钟树综合和布线阶段ICC都会对clocktree进行优化,有可能在综合、优化或时钟信号布线过程会将U58 remove掉。
   如果要保留这个cell,可以在sdc文件里加上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design/U5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