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里sequence能访问resource db里的数据吗

楼主(2012-07-24):
UVM里sequence能访问resource db里的数据吗?

在driver里可以正常用uvm_config_db get()。但sequence是uvm object类型,应该怎么访问呢?

网友:
可以通过对应的sequencer获取,不过一般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class my_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my_transaction);
  `uvm_object_utils(my_sequence)

  int n = 20;

  ...

  task body;
    uvm_test_done.raise_objection(this);

    repeat(n)
      begin
        my_transaction tx;
        tx = my_transaction::type_id::create("tx");
        start_item(tx);
        assert( tx.randomize() );
        finish_item(tx);
      end

    uvm_test_don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body

endclass: my_sequence

如上面一段代码,我原本是想用resource db来传递数据,结果不行。

那我怎样在class my_test extends uvm_test里override "my_sequence"里的变量n ?

楼主:
研究出来了,可以在my_sequence里用uvm_resource_db #(int)::read_by_name("my_test", "n", n);获得参数。

网友:
你可以用uvm_config_db::set(null,"*","a",a)
然后在你的seq里用uvm_config_db::get(null,"","a",a)就能得到。我一般不會set到某一個component直接set到頂層,即set(null,"")或到每一個地方即set(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