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分析跑pex后出来的寄生参数网表,急!

楼主(2012-07-24):
我设置的格式是spectre,跑出来的寄生参数网表如下图所示,我想修改途中反色显示的地方,请问怎么定位到版图上去,括号中的两个数字指的是什么?求教!急!感激不尽啦~

网友:
those between the parenthesis are terminal connections. mean that your resistor R38 has one terminal connected to net 20 and another to 29

网友:
about how to locate it in the layout? need to check your LVS 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检查lvs data?我只是画了个简单的反相器,感觉没有那么多节点啊。。。求赐教!

网友:
寄生参数,这个东西不是你电路上能体现出来的,layout不同,抽出来的也就不同,你这就一个反向器,你可以改下layout试试,现抽个出来比较下

网友:
你用什么Extraction Engine?可以改setting output 电阻的位置。
r38 的电阻很大,可以试试改poly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