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中心频率和符号速率

楼主(2012-07-24):
接收机中心频率和符号速率接收机中心频率和符号速率是怎么理解的,比如中心频率是32M,符号速率是7.6M。采样时采用的是4*fs采样,频率差通过插值滤波补偿,4*fs采样时钟和实际系统里面的时钟有什么关系。
中频频率又是怎么的,中频频率在系统中有什么作用。发送机和接收机是不是有对应的中频频率,当发送机的中频频率和接收机的中频频率不一致时是不是需要在载波同步里面将频率差补偿。

网友:
接收机中心频率是射频或中频的中心频率,符号速率是数字基带信号传输速率,2者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1) 接收机中模拟中频信号中心频率fs=32M,这是由RF前端设计和信号带宽决定的,4fs采样是为了方便数字下变频。
2) 中频的 存在 是为了和 数字下变频 一起 实现高性能,这种架构也许基站BS还采用。终端UE的结构都是零中频,直接在模拟实现下变频,不再需要数字下变频。

网友(2012-08-23):
采样频率要满足带通采样定理

网友(2012-11-01):
回复 网友A:

    UE是不是0中频接收要看别人UE的ASIC是怎么设计的了,恐怕不同厂商的IC方案都有区别吧?

网友:
1)中频,指载波,是你调制发射时载波Fc;
2)符号速率,与信息速率有关,其调制方式及发送滤波器决定信号带宽;
3)接收与发射的载波必须一致,不一致时,需要你恢复出载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中频是相对基带而言,不负责编码的部分。通常数字中频完成的功能包括数字上/下变频,载波提取,DPD,CFR。

网友(2013-04-03):
UE有0中频居多,但也有低中频的。

网友(2013-06-15):
1. 只有Tuner才会有中频的概念,中频有好几种,zero-IF, low-IF,还有IF,这个要看Tuner支持哪个。如果是zero-IF,Tuner之后是IQ两路信号,接收机必须用两个AD。而IF和low-IF的Tuner,解调出来之后是一路的带通信号,需要接收机数字解调成IQ两路。
2. 采样频率,就是AD的频率,是采Tuner的输出的。

网友(2013-10-05):
没有直接关系。满足采样定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