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仿

楼主(2012-07-24):
数字后仿可以直接用encounter生成的sdf文件么?还是用PT生成的sdf文件好,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么?

网友:
在PT时建议用SPEF,后仿的话可以从encounter出Sdf,也可以在PT读了SPEF后出SDF,不过听说PT对延时什么 的计算的要专业点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