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综合后面积为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24):
我的RTL代码综合后面积为0,这是为什么,用DC读verilog文件的时候出现了几个warning

但根据下面的提示,我估计DC工具应该算编译成功的

于是我输入综合指令,我没有加约束文件。

于是就出现上面面积为0的情况,我用别的RTL代码放在相同的目录下综合,结果面积是不为0的。所以我猜是我RTL代码写的有问题。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代码功能有误,导致输出锁死在1或0,不需要调用STD Cell,所以报出来面积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会认真检查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