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侠帮帮忙!ICC做完place之后有些cell丢失了!【已解决】

楼主(2012-07-24):
比如有这样的cell,instance name U58 , cell name CLKBUFX16,做import netlist和floorplan这两步的时候,这个cell还在,但是昨晚place之后,这个cell就消失了!
虽然功能上没有问题,但是怕驱动上有问题,这个问题是因为执行了什么命令产生的结果呢,能不能保留这个cell,
需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
place的时候有没有让做optimiz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ace_opt 有-optimiza_dft这个选项,是因为这个选项把这些cell优化掉的吗?

网友:
如果有合理的DRV,就算是被优化掉,驱动上也应该没有问题
一定要保留的话,set_dont_tou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这也是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