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Hspice 导入工艺库

楼主(2012-07-24):
本人新手,才开始学习使用Hspice,在网上看的教程上很少有讲解工艺库是怎么导入的,自己仿真的时候就出现了如下问题。
如下是本人写的源代码:
3-1
.OPTIONS POST=2 LIST
.lib 'chrt_018.lib'
M1 3 1 VSS VSS nmos_3p3 W=20U L=2U
RD VDD 3 6K
R1 VDD VSS 20K
R2 1 VSS 20K
RL VO GND 14K
RS VIN 2 1K
CS 2 1 100U
CL 3 VO 100U
VDD VDD GND DC 3.3V
VSS GND VSS DC 0V
VIN VIN GND AC 1 SIN(1.2453 1M 1K)
.TRAN 10U 2M
.AC DEC 10 100 1G
.PROBE VDB(VO)
.END
报错的时候显示:
**error** (d:\synopsys\hspice_c-2009.09\work\3-1\3-1.sp:4)definition of model nmos_3p3 not found.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 name.
希望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另外小弟对于mdl,scs和lib文件的区别,和在hspice上的导入及使用也不是很明白,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先谢谢了~

网友:
you need the model file for transistor model. normally bundle with the library....

网友:
SCS - spectre model file
LIB - timing file

楼主:
不是很明白啊~是不是缺少mdl文件?

网友:
好像.lib 'chrt_018.lib'中没有corner 如TT. 另外,你的M1中MODEL名和Hspice中的MODEL名要一致。

网友(2012-12-04):
去mdl文件中看看 有没有.nmos_3p3这个模型 用txt editor 打开 另外 你要在库(.lib 'chrt_018.lib')后面加上 tt ss 等等 写上绝对路径比较好

网友(2014-11-24):
以测试,需要把工艺库中所有的hspice仿真文件拷贝到你要用的地方作为库,否则会报错。另外工艺的引用用的是绝对路径加typical段。希望对后面找来的人有帮助。

网友(2015-06-05):
工艺库得写路径同时得加工艺角
如:.lib 'D:\chrt_018.lib' typical

网友:
还需努力

网友(2016-08-24):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仿不同corner的时候,就报错了。
代码如下:
.lib'D:/......xxx.l' res_tt
...
...
...
probe...

.alter ff
.del lib res_tt
.lib res_ff

.alter ss
.del lib res_tt
.lib res_ss

end

如果我只仿一个CORNER,例如SS的都备注,然后就能跑成功。但是用两个alter,一跑就报错。
我试着ss的改成
.alter ss
.del lib res_ff
.lib res_ss

但是依然报错,百思不得其解,求指教

网友(2018-08-23):
直接incude \路径  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