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如何在load database后启动GUI

楼主(2012-07-24):
请教大家,
     我用脚本在encounter里完成了place opt,但并没有退出encounter。因为跑脚本的时候没让工具启动GUI,现在优化完了,想接着马上看看实际效果,怎么启动GUI界面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直接win 就可以了,
关闭gui就输入win off

网友:
If you use the command line like "encounter -nowin -init *.tcl" to start Encounter. It is pity to say to you that GUI can not load at this time. You will see on the shell "Tcl mode".
You are suppose to restart Encounter only use "encounter -init *.tcl", and then you can use "win" and "win off" to make sense.

楼主:
Thanks all of you

网友(2016-09-24):
楼主EDI可以共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