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完在calibre中做lvs报错,不同的nets和instance,请教如何修复

楼主(2012-07-24):
calibre中做lvs,完整的错误报告:

知道是nets和instance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复啊。。。。
请教各位了。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pb_cal_done
SOURCE CELL NAME:         pb_cal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351       351

Nets:           10304     10268    *

Instances:        178       141    *    MN (4 pins)
                   193       158    *    MP (4 pins)
                     2         2         D (2 pins)
                     5         5         ADDFHX1 (7 pins)
                    43        43         ADDFHX2 (7 pins)
                    20        20         ADDFHX4 (7 pins)
                    23        23         ADDFX1 (7 pins)
                   228       228         ADDFX2 (7 pins)
                     2         2         ADDFX4 (7 pins)
                   672       672         ADDFXL (7 pins)
                    15        15         ADDHX1 (6 pins)
                    92        92         AND2X2 (5 pins)
                     2         2         AND2X4 (5 pins)
                     6         6         AO21X1 (6 pins)
                    57        57         AO22X1 (7 pins)
                    29        29         AOI21X1 (6 pins)
                     6         6         AOI21X2 (6 pins)
                     2         2         AOI21XL (6 pins)
                    17        17         AOI222XL (9 pins)
                   195       195         AOI22X1 (7 pins)
                     3         3         AOI22X2 (7 pins)
                    40        40         AOI22XL (7 pins)
                     3         3         AOI2BB1X1 (6 pins)
                   683       683         AOI2BB2X1 (7 pins)
                   282       282         AOI2BB2XL (7 pins)
                   189       189         BUFX12 (4 pins)
                     9         9         BUFX16 (4 pins)
                   104       104         BUFX4 (4 pins)
                     2         2         BUFX6 (4 pins)
                     4         4         BUFX8 (4 pins)
                    59        59         CLKBUFX12 (4 pins)
                     5         5         CLKBUFX16 (4 pins)
                    34        34         CLKBUFX2 (4 pins)
                     4         4         CLKBUFX20 (4 pins)
                   167       167         CLKBUFX3 (4 pins)
                    28        28         CLKBUFX4 (4 pins)
                    34        34         CLKBUFX6 (4 pins)
                    30        30         CLKBUFX8 (4 pins)
                   142       142         CLKINVX1 (4 pins)
                     9         9         CLKXOR2X2 (5 pins)
                    35        35         CMPR32X2 (7 pins)
                  1551      1551         DFFRX1 (7 pins)
                   167       167         DFFRX2 (7 pins)
                    31        31         DFFRX4 (7 pins)
                   167       167         DFFSX1 (7 pins)
                    27        27         DFFSX2 (7 pins)
                   125       125         INVX12 (4 pins)
                     3         3         INVX16 (4 pins)
                     6         6         INVX3 (4 pins)
                    11        11         INVX6 (4 pins)
                     6         6         INVX8 (4 pins)
                    91        91         NAND2BX1 (5 pins)
                     4         4         NAND2BX2 (5 pins)
                     7         7         NAND2BX4 (5 pins)
                   175       175         NAND2X1 (5 pins)
                     8         8         NAND2X2 (5 pins)
                    36        36         NAND2X4 (5 pins)
                     4         4         NAND3X1 (6 pins)
                     2         2         NAND4X1 (7 pins)
                    12        12         NOR2BX1 (5 pins)
                   159       159         NOR2X1 (5 pins)
                     4         4         NOR2X2 (5 pins)
                     7         7         NOR3X1 (6 pins)
                     6         6         NOR3X2 (6 pins)
                     2         2         OA21X2 (6 pins)
                    10        10         OA21X4 (6 pins)
                    15        15         OA21XL (6 pins)
                    25        25         OA22X1 (7 pins)
                     4         4         OA22XL (7 pins)
                    26        26         OAI211X1 (7 pins)
                     3         3         OAI211XL (7 pins)
                     9         9         OAI21X1 (6 pins)
                     6         6         OAI21X2 (6 pins)
                   322       322         OAI21XL (6 pins)
                    70        70         OAI222X1 (9 pins)
                    32        32         OAI222X4 (9 pins)
                   388       388         OAI222XL (9 pins)
                    23        23         OAI22XL (7 pins)
                    13        13         OAI2BB1X1 (6 pins)
                    30        30         OAI2BB2XL (7 pins)
                    22        22         OR2X1 (5 pins)
                     5         5         OR2X2 (5 pins)
                     6         6         OR2X4 (5 pins)
                     3         3         OR2X8 (5 pins)
                     3         3         OR3X2 (6 pins)
                    11        11         OR3X4 (6 pins)
                   130       130         XNOR2X1 (5 pins)
                     3         3         XNOR2X2 (5 pins)
                     7         7         XNOR3X1 (6 pins)
                    44        44         XOR2X1 (5 pins)
                    40        40         XOR3X1 (6 pins)
                     5         5         XOR3X2 (6 pins)
                ------    ------
Total Inst:      7519      7447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351       351

Nets:           10234     10198    *

Instances:         15        15         MN (4 pins)
                    16        16         MP (4 pins)
                     2         2         D (2 pins)
                     1         1         SUP3 (4 pins)
                     1         1         SPDW_2_1_1 (5 pins)
                     1         1         SPDW_3_2 (6 pins)
                     1         1         SPUP_2_2 (5 pins)
                     2         2         SPUP_2_2_2 (7 pins)
                    33        33         _invv (4 pins)
                     4         4         _invx2v (4 pins)
                     1         1         _invx3v (4 pins)
                     2         2         _mx2v (6 pins)
                     5         5         _nand2v (5 pins)
                     1         1         _nor2v (5 pins)
                     3         3         _nor3v (6 pins)
                     1         1         _sdw3v (5 pins)
                    10        10         _smn2v (4 pins)
                     5         5         _smp2v (4 pins)
                     1         1         _smp3v (5 pins)
                     2         2         _tgmb (7 pins)
                     1         1         _xr2v (5 pins)
                     3         3         _xra2v (5 pins)
                     5         5         ADDFHX1 (7 pins)
                    43        43         ADDFHX2 (7 pins)
                    20        20         ADDFHX4 (7 pins)
                    23        23         ADDFX1 (7 pins)
                   228       228         ADDFX2 (7 pins)
                     2         2         ADDFX4 (7 pins)
                   672       672         ADDFXL (7 pins)
                    15        15         ADDHX1 (6 pins)
                    92        92         AND2X2 (5 pins)
                     2         2         AND2X4 (5 pins)
                     6         6         AO21X1 (6 pins)
                    57        57         AO22X1 (7 pins)
                    29        29         AOI21X1 (6 pins)
                     6         6         AOI21X2 (6 pins)
                     2         2         AOI21XL (6 pins)
                    17        17         AOI222XL (9 pins)
                   195       195         AOI22X1 (7 pins)
                     3         3         AOI22X2 (7 pins)
                    40        40         AOI22XL (7 pins)
                     3         3         AOI2BB1X1 (6 pins)
                   683       683         AOI2BB2X1 (7 pins)
                   282       282         AOI2BB2XL (7 pins)
                   189       189         BUFX12 (4 pins)
                     9         9         BUFX16 (4 pins)
                   104       104         BUFX4 (4 pins)
                     2         2         BUFX6 (4 pins)
                     4         4         BUFX8 (4 pins)
                    59        59         CLKBUFX12 (4 pins)
                     5         5         CLKBUFX16 (4 pins)
                    34        34         CLKBUFX2 (4 pins)
                     4         4         CLKBUFX20 (4 pins)
                   167       167         CLKBUFX3 (4 pins)
                    28        28         CLKBUFX4 (4 pins)
                    34        34         CLKBUFX6 (4 pins)
                    30        30         CLKBUFX8 (4 pins)
                   142       142         CLKINVX1 (4 pins)
                     9         9         CLKXOR2X2 (5 pins)
                    35        35         CMPR32X2 (7 pins)
                  1551      1551         DFFRX1 (7 pins)
                   167       167         DFFRX2 (7 pins)
                    31        31         DFFRX4 (7 pins)
                   167       167         DFFSX1 (7 pins)
                    27        27         DFFSX2 (7 pins)
                   125       125         INVX12 (4 pins)
                     3         3         INVX16 (4 pins)
                     6         6         INVX3 (4 pins)
                    11        11         INVX6 (4 pins)
                     6         6         INVX8 (4 pins)
                    91        91         NAND2BX1 (5 pins)
                     4         4         NAND2BX2 (5 pins)
                     7         7         NAND2BX4 (5 pins)
                   175       175         NAND2X1 (5 pins)
                     8         8         NAND2X2 (5 pins)
                    36        36         NAND2X4 (5 pins)
                     4         4         NAND3X1 (6 pins)
                     2         2         NAND4X1 (7 pins)
                    12        12         NOR2BX1 (5 pins)
                   159       159         NOR2X1 (5 pins)
                     4         4         NOR2X2 (5 pins)
                     7         7         NOR3X1 (6 pins)
                     6         6         NOR3X2 (6 pins)
                     2         2         OA21X2 (6 pins)
                    10        10         OA21X4 (6 pins)
                    15        15         OA21XL (6 pins)
                    25        25         OA22X1 (7 pins)
                     4         4         OA22XL (7 pins)
                    26        26         OAI211X1 (7 pins)
                     3         3         OAI211XL (7 pins)
                     9         9         OAI21X1 (6 pins)
                     6         6         OAI21X2 (6 pins)
                   322       322         OAI21XL (6 pins)
                    70        70         OAI222X1 (9 pins)
                    32        32         OAI222X4 (9 pins)
                   388       388         OAI222XL (9 pins)
                    23        23         OAI22XL (7 pins)
                    13        13         OAI2BB1X1 (6 pins)
                    30        30         OAI2BB2XL (7 pins)
                    22        22         OR2X1 (5 pins)
                     5         5         OR2X2 (5 pins)
                     6         6         OR2X4 (5 pins)
                     3         3         OR2X8 (5 pins)
                     3         3         OR3X2 (6 pins)
                    11        11         OR3X4 (6 pins)
                   130       130         XNOR2X1 (5 pins)
                     3         3         XNOR2X2 (5 pins)
                     7         7         XNOR3X1 (6 pins)
                    44        44         XOR2X1 (5 pins)
                    40        40         XOR3X1 (6 pins)
                     5         5         XOR3X2 (6 pins)
                ------    ------
Total Inst:      7257      7257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351        351            0            0

   Nets:            10234      10198            0            0

   Instances:          15         15            0            0    MN(N12)
                       16         16            0            0    MP(P12)
                        1          1            0            0    D(NDIO12)
                        1          1            0            0    D(PDIO12)
                        1          1            0            0    SUP3
                        1          1            0            0    SPDW_2_1_1
                        1          1            0            0    SPDW_3_2
                        1          1            0            0    SPUP_2_2
                        2          2            0            0    SPUP_2_2_2
                       33         33            0            0    _invv
                        4          4            0            0    _invx2v
                        1          1            0            0    _invx3v
                        2          2            0            0    _mx2v
                        5          5            0            0    _nand2v
                        1          1            0            0    _nor2v
                        3          3            0            0    _nor3v
                        1          1            0            0    _sdw3v
                       10         10            0            0    _smn2v
                        5          5            0            0    _smp2v
                        1          1            0            0    _smp3v
                        2          2            0            0    _tgmb
                        1          1            0            0    _xr2v
                        3          3            0            0    _xra2v
                        5          5            0            0    ADDFHX1
                       43         43            0            0    ADDFHX2
                       20         20            0            0    ADDFHX4
                       23         23            0            0    ADDFX1
                      228        228            0            0    ADDFX2
                        2          2            0            0    ADDFX4
                      672        672            0            0    ADDFXL
                       15         15            0            0    ADDHX1
                       92         92            0            0    AND2X2
                        2          2            0            0    AND2X4
                        6          6            0            0    AO21X1
                       57         57            0            0    AO22X1
                       29         29            0            0    AOI21X1
                        6          6            0            0    AOI21X2
                        2          2            0            0    AOI21XL
                       17         17            0            0    AOI222XL
                      195        195            0            0    AOI22X1
                        3          3            0            0    AOI22X2
                       40         40            0            0    AOI22XL
                        3          3            0            0    AOI2BB1X1
                      683        683            0            0    AOI2BB2X1
                      282        282            0            0    AOI2BB2XL
                      189        189            0            0    BUFX12
                        9          9            0            0    BUFX16
                      104        104            0            0    BUFX4
                        2          2            0            0    BUFX6
                        4          4            0            0    BUFX8
                       59         59            0            0    CLKBUFX12
                        5          5            0            0    CLKBUFX16
                       34         34            0            0    CLKBUFX2
                        4          4            0            0    CLKBUFX20
                      167        167            0            0    CLKBUFX3
                       28         28            0            0    CLKBUFX4
                       34         34            0            0    CLKBUFX6
                       30         30            0            0    CLKBUFX8
                      142        142            0            0    CLKINVX1
                        9          9            0            0    CLKXOR2X2
                       35         35            0            0    CMPR32X2
                     1551       1551            0            0    DFFRX1
                      167        167            0            0    DFFRX2
                       31         31            0            0    DFFRX4
                      167        167            0            0    DFFSX1
                       27         27            0            0    DFFSX2
                      125        125            0            0    INVX12
                        3          3            0            0    INVX16
                        6          6            0            0    INVX3
                       11         11            0            0    INVX6
                        6          6            0            0    INVX8
                       91         91            0            0    NAND2BX1
                        4          4            0            0    NAND2BX2
                        7          7            0            0    NAND2BX4
                      175        175            0            0    NAND2X1
                        8          8            0            0    NAND2X2
                       36         36            0            0    NAND2X4
                        4          4            0            0    NAND3X1
                        2          2            0            0    NAND4X1
                       12         12            0            0    NOR2BX1
                      159        159            0            0    NOR2X1
                        4          4            0            0    NOR2X2
                        7          7            0            0    NOR3X1
                        6          6            0            0    NOR3X2
                        2          2            0            0    OA21X2
                       10         10            0            0    OA21X4
                       15         15            0            0    OA21XL
                       25         25            0            0    OA22X1
                        4          4            0            0    OA22XL
                       26         26            0            0    OAI211X1
                        3          3            0            0    OAI211XL
                        9          9            0            0    OAI21X1
                        6          6            0            0    OAI21X2
                      322        322            0            0    OAI21XL
                       70         70            0            0    OAI222X1
                       32         32            0            0    OAI222X4
                      388        388            0            0    OAI222XL
                       23         23            0            0    OAI22XL
                       13         13            0            0    OAI2BB1X1
                       30         30            0            0    OAI2BB2XL
                       22         22            0            0    OR2X1
                        5          5            0            0    OR2X2
                        6          6            0            0    OR2X4
                        3          3            0            0    OR2X8
                        3          3            0            0    OR3X2
                       11         11            0            0    OR3X4
                      130        130            0            0    XNOR2X1
                        3          3            0            0    XNOR2X2
                        7          7            0            0    XNOR3X1
                       44         44            0            0    XOR2X1
                       40         40            0            0    XOR3X1
                        5          5            0            0    XOR3X2
                  -------    -------    ---------    ---------
   Total Inst:       7257       7257            0            0

o Statistics:

   142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50.  1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72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20 mos transistors and 1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30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0.  1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20 mos transistors and 1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WEIGHT_6[19] WEIGHT_5[13] WEIGHT_5[16] WEIGHT_4[3] WEIGHT_4[4]
                 WEIGHT_3[15] WEIGHT_4[8] WEIGHT_4[1] WEIGHT_4[0] WEIGHT_4[2] WEIGHT_10[19]
                 WEIGHT_10[17] WEIGHT_10[18] WEIGHT_1[9] WEIGHT_9[4] WEIGHT_9[2] WEIGHT_8[17]
                 WEIGHT_7[4] WEIGHT_7[0] WEIGHT_4[16] RESET_ WEIGHT_1[17] CLK_45M WEIGHT_1[14]
                 WEIGHT_1[12] WEIGHT_9[3] WEIGHT_6[5] WEIGHT_11[16] CAL_EN WEIGHT_1[10]
                 WEIGHT_6[2] WEIGHT_6[1] WEIGHT_6[0] DATA_N[6] DATA_N[7] DATA_N[5] WEIGHT_5[8]
                 WEIGHT_5[7] WEIGHT_5[9] WEIGHT_5[12] WEIGHT_5[15] WEIGHT_1[6] WEIGHT_1[4]
                 WEIGHT_1[3] WEIGHT_1[7] DATA_P[12] DATA_N[11] WEIGHT_5[19]

**********************************************************************

楼主:
补充一下nets的错误,貌似instance没问题: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Discrepancy #1 in pb_cal_done

Net 1171                                                  N2469
--------------------------                                --------------------------

X2/X1110(330.070,420.825):A1N                             ** missing connection **
X1/X238(132.270,435.585):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XU10357:A1N
** missing connection **                                  XU12537:S

Discrepancy #2 in pb_cal_done

Net X3/863                                                N674
--------------------------                                --------------------------

** missing connection **                                  XU11707:A1N
** missing connection **                                  XU13605:S

Discrepancy #3 in pb_cal_done

Net 134                                                   n655
    X2/1235

Discrepancy #4 in pb_cal_done

Net 1503                                                  N664
    X2/1195

Discrepancy #5 in pb_cal_done

Net 1281                                                  n678
    X2/1079

Discrepancy #6 in pb_cal_done

Net 191                                                   n671
    X2/909

Discrepancy #7 in pb_cal_done

Net X1/966                                                N657
    X1/908

Discrepancy #8 in pb_cal_done

Net X1/1615                                               N654
    X2/860

Discrepancy #9 in pb_cal_done

Net 2263                                                  n666
    X3/1046

Discrepancy #10 in pb_cal_done

Net X6/807                                                n646
    X3/872

Discrepancy #11 in pb_cal_done

Net X4/805                                                n663
    X2/1190

Discrepancy #12 in pb_cal_done

Net 1028                                                  n652
    X2/854

Discrepancy #13 in pb_cal_done

Net 51                                                    n661
    1141

Discrepancy #14 in pb_cal_done

Net X4/853                                                n679
    X2/1105

Discrepancy #15 in pb_cal_done

Net 754                                                   N653
    X2/924

Discrepancy #16 in pb_cal_done

Net X3/815                                                N648
    X2/1240

Discrepancy #17 in pb_cal_done

Net 1021                                                  N647
    553

Discrepancy #18 in pb_cal_done

Net 284                                                   N656
    X1/1150

Discrepancy #19 in pb_cal_done

Net X3/1121                                               N650
    X2/1280

Discrepancy #20 in pb_cal_done

Net 1018                                                  N649
    X2/1257

Discrepancy #21 in pb_cal_done

Net 714                                                   N667
    X2/1255

Discrepancy #22 in pb_cal_done

Net 1168                                                  N668
    X2/898

Discrepancy #23 in pb_cal_done

Net 1549                                                  n662
    1150

Discrepancy #24 in pb_cal_done

Net 1023                                                  n669
    X2/1120

Discrepancy #25 in pb_cal_done

Net 1163                                                  n660
    1146

Discrepancy #26 in pb_cal_done

Net X2/1076                                               n682
    X6/1180

Discrepancy #27 in pb_cal_done

Net X2/1087                                               n681
    X4/1227

Discrepancy #28 in pb_cal_done

Net 1742                                                  n680
    X2/1081

Discrepancy #29 in pb_cal_done

Net 1709                                                  n672
    X2/1131

Discrepancy #30 in pb_cal_done

Net 1145                                                  n659
    25

Discrepancy #31 in pb_cal_done

Net X2/913                                                N651
    X4/812

Discrepancy #32 in pb_cal_done

Net X3/877                                                N645
    X4/1355

Discrepancy #33 in pb_cal_done

Net X3/1133                                               n673
    X2/1117

Discrepancy #34 in pb_cal_done

Net X4/1495                                               N658
    1147

Discrepancy #35 in pb_cal_done

Net X5/1638                                               n675
    X2/893

Discrepancy #36 in pb_cal_done

Net 146                                                   N670
    X2/1221

Discrepancy #37 in pb_cal_done

Net X2/874                                                N676
    X2/1188

Discrepancy #38 in pb_cal_done

Net X4/743                                                n677
    X2/1223

Discrepancy #39 in pb_cal_done

Net X6/787                                                Xpb_cal_antenna_diode_1/A
--------------------------                                --------------------------

X6/X1039(587.210,103.485):A1N                             ** missing connection **
X6/X194(833.310,114.620):S                                ** missing connection **

网友:
区分大小写打开了么?

网友:
这样的状态看起来是没有大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设置,应该不是大小写问题吧,只有几根线没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这几根线没连啊,这种怎么解决呢,手动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设置一下试试
数字layout没有需要手动连线的,如果你认为是,那肯定哪里出错了

网友:
感觉像是大小写造成的,LVS认为那些nets short了,最好查下netlist是否有nxxx  Nxxx,这样两个n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指在calibre里面设置么,没看到在哪里设置呢,可以具体说以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icc中解决天线效应问题的时候插入了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2-12-08):
回复 网友C:

   大侠  跪求一下你是咋样解决的啊??我的问题和你一样囧!!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short 和overlap,清一下这些,再跑lvs,这样比较准。

楼主:
回复 11# fhy420462303 我的问题是用到了icc没有物理库器件(二极管),你可以看看你前面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3-02-20):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区分大小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怎么设置大小写区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SOURCE CASELAYOUT CASE
还有一个
  LVS COMPARE CASE
找到svrf的文档search一下CASE关键字,看看具体描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