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限流保护电路会振荡

楼主(2012-07-25):
之前做了一个LDO,限流短路保护电路都设计好了,不过测试的时候发现当进入限流点时,输出剧烈振荡,幅度有1V那么大,而且挺有规律性的。导致后面的折回式短路保护也没能工作。限流短路保护怎么设计才能使系统不振荡呢。

网友:
环路做的不稳定呗,

网友:
Iload 很小的时候 环路不稳定。

网友:
分析下整个闭环的相位裕度是否小于60.可以验证下。另外,改变限流电路的器件的尺寸看能否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贴个限流电路上来看看啊?
可能是限流电路作用的时候,环路特性变化了。

网友:
你是用比较器做的保护吧。。。问题就出在这里。。好好想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比较器的回差电压选择的不合适,甚至是没有回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点:在保护的条件下,不能用比较器的方法来约束过载或者过流。。。否则就是一个环震而产生呼大呼小的大信号震荡。。。
具体一点,不能用运放+反相器的方法。。而是保护环路。
希望 你能懂得

网友:
如果你的current limit电路相当于个OTA时,可能是发生current limit 时,相当于有个小环路,需要考虑稳定性!遇到过类似问题!在你的OTA加补偿,否则有可能会在limit时产生稳定性问题!

网友:
如果是过流关断,应该是迟滞量不够;
如果是限流,那就是限流环路不稳定

网友:
限流环路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在Iload比较大的时候环路不稳定吧 你可以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