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verilog给存储器建模的问题

楼主(2012-07-25):
我想建模一个类似于个指令存储器差不多的内存,参考了一些资料,写出以下代码
我是想给Imemory里的每个字都赋值,但是仿真结果出来时Imemory里面什么值都没有啊
我用shu去读Imemory里的每个字,读出来的结果都是xxxxxxxx。
请教一下这个verilog错了吗?
如果错了,请问要建立一个类此于存储器的东西如何写verilog代码啊?
谢谢!

网友:
memory  赋初值?

看下 $readmemh 或者 $readmemb 吧

网友:
如果只是赋初值,用$readmemh 或者 $readmemb
读出来是xxxx,应该是因为单元没写入(非阻塞赋值)。

网友:
存储器赋值不应该是那样赋值吧!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来赋值么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完全可以用IP核来实现啊,如果是想赋初值,IP核生成的时候可以用一个COE文件来说明的。不知道你用的时哪个软件

网友:
初学,共同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想给寄存器堆赋初值,您的方法我看到过,我会尝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那就是说我写的语句没有给寄存器堆赋值的咯,感谢您的解答。
求问除了readmemh和readmemb这个方法外,类似于我这种给寄存器堆一个一个寄存器赋值过去的语句有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写的是类似于寄存器堆的东西啊,只有一次性给寄存器堆写入数据吗?没有给寄存器堆一个个寄存器写入数据的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仿真用的是synopsys的VCS,还没接触过存储器的IP,我暂时只想建模一个类似于存储器的东西,用于仿真我的整个带存储器的电路。
但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存储器的语句写的有问题,导致我整个电路无法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也是新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 shu定义成reg 然后放到always块里面去?

网友:
module test(shu);
output reg  [31:0] shu;
reg clock;
reg [31:0] i,r;
reg [9:0] j;
reg [31:0] Imemory[0:1023];

initial begin
        clock <= 0;
        i <= 32'h0;
        r <= 32'h0;
        j <= 32'h0;
end

always @(negedge clock)
   shu <= Imemory[i-1];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memory[j] <= i;
        i <= i+1;
        j <= j+1;
end

always
begin
        #1 clock <= ~clock;
end
endmodule

下图是修改后的成功仿真图

成功仿真图

成功仿真图

你源程序的问题在于
连续赋值语句
assign shu = Imemory是在数据i的值有变化时即刻将值赋给端口shu,而实际的写入存储器是在时钟的上升沿,也就是说当i变化时,并没有有效的数据。所以读出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已经成功赋值了,我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呵呵
至于您写的第二行的语法不知道是verilog的版本,我在VCS上仿真无法通过,不过我修改成其他的类型就好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的,您说的方法是可行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