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wrapp chain问题

楼主(2012-07-25):
大家好,小弟刚刚接触DFT,能帮忙介绍一下wrapp chain是干什么用的吗,小弟看了一些文档,还是有些很迷糊啊,谢谢各位了。

还有,小弟想问问wrap chain和scan chain有什么不同呢,谢谢。

网友:
还是从最基础的多看看吧,这个也是最基础的概念,你自己看的太少啊
简单来讲, wrap 就是外围器件了,很多情况下是指加了测试部分的reg,也就是scan reg (如果boundary scan 则是指IP pad的 测试逻辑),增加了 se si 复用了so 。
wrapper chain 就是把这些带测试扫描结构的reg 串接起来组成的一个链路 se 都接到一处, 上级的so接到下级的si上,clk 复用为 test_clk .
自己慢慢看吧

楼主:
没人管啊,自己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