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 II 器件手册中一段话的含义

楼主(2012-07-25):
1. ×1, ×2, ×4, ×8, ×9, ×16,是什么意思?
2. 在写期间为了数据输入的隐藏而让字节使能,为什么要隐藏数据输入?

网友:
含义如下:
1、操作在位宽1,2,4,8,9,16,18模式下的真实双端口(一个读端口和一个写端口,两个读端口,或者两个写端口)
2、在写入操作时,可通过字节使能对输入数据掩码。即16bit位宽数据写操作时,可以高8bit有效或者低8bit有效。
其实可以建立一个工程,编译完成后看实际生成的电路,这样你就可以更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