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Verilogams写输出电流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25):
我用verilogams写了一个模块,输入是2位码字,输出是对应的电流

module (Iout, Ain);  //Iout为输出电流,Ain为2位输入码字
    output Iout;
    input [0:1] Ain;
    electrical Iout;
    logic [0:1] Ain;

    parameter real I = 6E-9; //基准电流
    real iout; //内部电流变量;

    always @(*) begin
       case (Ain)   //根据输入编码决定iout的值
          2'b00: begin iout = 5.0; end
          2'b01: begin iout = 4.0; end
          2'b11: begin iout = 3.0; end
          2'b11: begin iout = 2.0; end
        endcase
      end

     analog
         I(Iout) <+ iout*I;//通过Iout和基准电流相乘得到最后输出电流
end

结果编译的时候这句报错:I(Iout) <+ iout*I;  说是“illegal expression primary",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等式两边赋值类型不一样?建议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2013-03-28):
I是保留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