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 后仿

楼主(2012-07-25):
大侠们帮帮忙。我用encounter出来的sdf文件后仿的时候结果正确,但是用PT生成的sdf文件时,结果全为高阻态为什么呢?

网友:
encounter出spef给pt,pt出sdf给modelsim做后仿。

至于你说的高阻态,应该是模块的例化时,某些线没有连接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形式验证,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用的encounter出来的文件加到PT中生成sdf文件。sdf文件中hold有负数

网友:
你看看你的sdf文件是不是有min,typical,max的三个情况,我以前用encounter导出的sdf也有这个问题,去做sta也是有hold违例,后来我发现是encounter的sdf文件有问题,好像encounter一次只能导出一个max或者min的sdf。

楼主:
在加lib文件的时候不是三中情况都加进去了么?怎么会之处一种情况啊。我是新手不好意思有点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