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一个关于成本的东东

楼主(2012-07-25):
如果整片芯片全模拟的而且都要用2.5V器件,那么是不是使用更小特征尺寸的工艺,或者用更大的晶圆,都没有办法降低成本了?

网友:
晶圆越大成本应该还是能降一些的吧。关键还是出货量,出货量越大,foundry给的优惠越多。
换个便宜foundry也行

网友:
小尺寸的工艺,2.5V device 也会小点,因为backend 工艺尺寸变小。
当然要看mask cost 和 wafer cost 合算不合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哪里可以看到mask和wafer的价格呢?我知道大小客户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我就想了解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好了

网友:
自己去问foundry 吧

网友:
wafer 价格,这可是商业秘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俺知道比较机密,俺也不期待知道大公司拿到的价格,可是就公开的报价没有么?甚至比如itrs之类的数据,可能会总结一下流片开销的趋势,就这类文档上面给出的价格都行啊
我就想了解一下经济账大概怎么算就好,不用特准的

网友:
直接问foundry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