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VC为什么setup和hold有不同的derate setting呢

楼主(2012-07-25):
PT中有多个corner的检查,每个corner下还有一个setup和hold,它们的derate设置不同。为什么不用同一个最大的derate值,而要设置不同的值呢?
请各位大侠帮忙 谢谢了

网友:
用一个最大值,有时太悲观,会做不出来

网友:
设置timing derate不能太悲观,而且大多设置在clock上,设置在data path上好像没见过

网友:
设在哪里,设多少,要参考foundry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