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中不同大小的standardcell 处理

楼主(2012-07-25):
项目中使用tsmc65的工艺库。里面有9t 12t两种不同大小的‘standard cell, 分别用于不同模块。现在打算用encounter 8.1的hierachy flow布局。有一个问题,在开始整体布局中。如何处理不一样大小的标准单元。在画power mesh 时候报错。说单元大,小不一

网友:
不要从上往下做
先做module,再在top放在一起,这时的module就变成macro了,没有stdcell height的问题

楼主:
hierchy flow 推荐的时候需要先进行virtual floorplan.这样可以得到module的 pin assigment.直接从底下开始 pin 的位置就没有了

网友:
可以用一种cell做partition
或者画2种不同高度的row,不过这样比较复杂

网友:
    encounter比ICC这方面做得好点,使用cpf确实可以同时创建两种不同高度的row,不像ICC只能做hierarchy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