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2PCB抄板软件使用技巧?

楼主(2012-07-25):
PCB抄板软件有好多种,如常用到的有Bmp2及CBR5.2。文本着重介绍Bmp2抄板软件的使用技巧及软件相关说明。Bmp2的工作工程大致为:使用扫描仪将电路板图象扫描进入计算机,在通过SLEC抄板工具,将点阵图象数据矢量化,转换成CAD软件Protel能够识别的数据格式,产生1:1的抄板底图,最后在Protel中,依照底图抄制电路板。该系统使用了点阵数据矢量化技术,大大提高了电路板抄板的效率和准确性。

一、PCB抄板软件Bmp2系统配置
硬件: 计算机:486DX66以上机型,8M以上内存,支持256色以上显示模式;
扫描仪:光学分辨率300X600以上,彩色平台式扫描仪;
软件: SLEC抄板软件:bmp2pcb.exe
扫描操作界面:photoshp
电路板设计软件:Protel for DOS 或 Protel for Windows
操作系统:Windows 3.2 或 Windows 95 、98
二、PCB抄板软件Bmp2扫描抄板操作
1、扫描 :先安装好扫描仪,然后启动photoshp软件,运行File菜单下的Import下的TWAIN命令,启动扫描仪,分辨率按电路 板大小调整,一般小板用600dpi,大板用300dpi或更小。 扫描完成之后,退出扫描软件,在photoshp中进行适当的调整,包括调正板位、对比度、清晰度,最后变成黑白一位 bmp图,存盘。
2、数据转换:在DOS下运行bmp2pcb.exe程序。
bmp2pcb使用方法:
在DOS命令行下键入bmp2pcb不加参数则显示帮助信息
C:\SLECAD>bmp2pcb[回车]
则显示:
------------------------------------------------
SLEC(R) BMP-to-TraxPCB Utility - Version 2.1
Copyright(c) BEIJING SLEC(R) 1995-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Howard Lee ---
------------------------------------------------
USAGE:BMP2PCB.EXE <Bmp> <CB> [XRes] [YRes] [Attr] [Layer] [Ratio]
<Bmp> Bitmap(Black&White) file name to be converted
<CB> Trax PCB file name to be convered to
[XRes] X (Horizontal) resolution(Default=1000)
[YRes] Y (Veritical) resolution(Default=1000)
[Attr] 0(D)-Normal 1-XMirror 2-YMirror 4-Negative
[Layer] Protel-PCB layer number[1-13]
[Ratio] Protel-PCB Skew Ratio[-1,1]
其中尖括号<>内的参数为必选项,方括号[]内的参数为可选项。

PCB抄板软件Bmp2各参数的含义如下:
<Bmp> 需要转换的BMP文件名,必须是1bit(黑白)方式;
<CB> 转换完成后的AutoTRAX文件名;
[XRes] BMP 文件X方向的分辨率(缺省值是1000);(必须与扫描时用的分辨率相同)
[YRes] BMP 文件Y方向的分辨率(缺省值是1000);(必须与扫描时用的分辨率相同)
[Attr] 0(D)-正常 1-X方向镜像 2-Y方向镜像 4-正负反向
[Layer] Protel AutoTRAX PCB层号[1-13]
1-- :Top Layer
2-5 :1 Mid layer -4 Mid layer
6-- :Bottom layer
7-- :Top Overlay
8-- :Bottom Overlay
9-- :Ground Plane
10--ower Plane
11--:Board layer
12--:Keep Out layer
13--:Multi layer
[Ratio] Protel PCB垂直校正系数。此系数是为校正扫描仪的垂直误差而设置的,一般可以不用。
转换完成后,还不能直接用于光绘制版,必须在此基础上,使用Protel 软件重新抄制。

网友:
请尊重广大电工的劳动成果,杜绝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逆向工程

网友(2012-08-24):
楼上把PowerPC和PowerPCB搞混了,PowerPC是一款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