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姐有谁会安装610和MMSIM72的啊 请指点

楼主(2012-07-25):
小弟的CPU是AMD250,从别人那里把虚拟机直接拷过来了但在INTEL的cpu上就能运行仿真,但到我这里就不能了,为什么啊是U的事情吗有人说用MMSIM72就可以了,但我从网下载的没有CD1 CD2什么的,想MMSIM61那样安装不了啊  为什么啊?还有大家谁有CD1的那种的给我传过来呗非常的感谢啊谢谢谢谢----------最好有人告诉我怎么安装,我一点也没安装过,不知道直接可以替换原来的MMSIM61不?请指点。。。。。我的邮箱819598521@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U的确有点问题,你linux可以打开么?还有就是你可能下载的mmsim72是已经安装好的,那这样的话你只要拷贝进去,然后改一下bashrc就可以工作了,当然了,原有的mmsim61就不能用了,毕竟一个shell下只能有一个mmsim可以工作。我一般都是直接安装linux外加自己安装软件的,我的QQ是264086431,你可以加我进行讨论。

网友:
AMD250CPU跑不了MM6.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加你Q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是用哪个跑到啊是mmsim72吗

网友(2012-08-24):
大侠们 mmsim72 怎么安装啊  怎么说我installscape版本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