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x 错误

楼主(2012-07-25):
现在运行pex的时候遇到fatal error:
Fatal Error accessing directory "/usr/tmp"

用root运行?

网友(2013-09-04):
/usr/tmp目录是需要root权限的,不过一般用户只需要修改一个MGC_TMPDIR环境变量即可,即:
export MGC_TMPDIR=$HOME
然后在当前shell中,重启calibre即可。
每次设置MGC_TMPDIR环境变量比较麻烦,所以,你还可以把它写入你的.bash_profile中,每次打开终端就自动设置了该变量,比较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后来也发现了,synopsys的工具也是一样的有这个变量,名字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