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问题一个

楼主(2012-07-25):
电路中有些非对称的管子在IO口接一个传输门,这个传输门就是非对称,在这用非对称的管子,且是传输门,应该是做ESD的,我想问这种结构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若在IO口外部做ESD结构,ESD结构中的ESD器件的BVDS很高,传输门接IO的那端应加强保护,则采用非对称特性的器件,以免ESD结构起不到保护作用,因为内部器件太脆弱。

若传输门的尺寸很大,即:D端到PSUB的反向二极管的面积够大能够有效泄放ESD,则直接用非对称的传输门可以一样起到ESD保护作用。

网友:
你是说近源远漏结构?

网友:
他講的應該是 S D 不對稱 D 端 特大 的 ESD 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