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楼主(2012-07-25):
在电路中经常看到,在Pin上都会做ESD保护,一般会用传输门,我想问下,用传输门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你确定,是传输门?

网友:
对,你确定gate端不是被short的?比如ggmos结构?

网友:
我现阶段看到的基本都是以mos管接成的二极管作为保护,以反向器接触的缓冲区作为传输的啊!我认为的事传输门一般是用于传输模拟信号的!!模拟信号不能用其他方式的传输。这是小弟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