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遇到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2-07-26):
问题1 今天用quartus 时的时候一不小心 在工具栏以下,代码输入框以上的位置无意中点了下Hide,之后quartus只能看一个工程(不能像以前那样不仅可以看一个工程的代码,还可以open很多代码,切换着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下午,把view都乱点了一气,也没能点回来,哎, 失去才懂的珍惜!哪位大神帮帮忙,拜托了!
问题2 :quartus 做前仿的时候 时钟的end time总是无法设置到微秒,只能设置纳秒。只要改成超过1微秒就会提示“设置合理end time"。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问题有些简单 幼稚,但望各位莫笑话小弟!!

楼主:
木有人告诉我么?!

楼主:
哈哈  遇到高人,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在tool 》options》display tabs
    第二个 先要在edit 下设置end time。

网友:
1.建议不用quartus来编写代码,改用ultraedit
2.建议用modelsim来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多前辈跟我说过,要用modelsim 做仿真,但我还一直用quartus做仿真,两个原因,第一是方便快捷,第二是暂时quartus没让我碰壁,也许只有等到我碰的灰头土脸的那天才会用modelsim(也期待那天,这样才能让我铭记在心。哈哈。。)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代码编辑器,现在我还是学生,还真没听过,周围也没人用,考虑等会去尝试一下。

网友:
你这用Q2仿真,endtime能很大么?

网友:
你可以设成1000ns不就是us了么

网友:
你看菜单栏里应该有default选项的。

网友:
最好还是用modelsim去做仿真,debussy看波形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