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的电源IC产品,CP和FT良率要达到多少才算正常啊

楼主(2012-07-26):
例如常压和高压的LDO和DC-DC,谢谢!

网友:
这类面积比较小的产品,良率应该很高才行,起码97%以上吧?

楼主:
最终的良率是CP和FT良率两者的乘积,所以分摊开来的话要CP和FT的良率各98.5%,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网友:
CP好的在99%,一般97%就可以了,FT的要差点,大于等于95%可以量产了。

楼主(2012-08-25):
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
不對

一般 ft  yield 很高  因為 cp 砍很多 ..

FT 如沒 test mode
一般analog ic 只能測 function .
很多是 cp 載多點
一般要求 FT > 97%
CP  87~92 ..
如果 cp > 95會好些 ..寧可誤砍也不能誤放,  CP test會比 datasheet 更嚴

楼主:
不對

一般 ft  yield 很高  因為 cp 砍很多 ..

FT 如沒 test mode
一般analog ic 只能測 function .
很多是 cp 載多點
一般要求 FT > 97%
CP  87~92 ..
如果 cp > 95會好些 ..寧可誤砍也不能誤放,  CP test會比 datasheet 更嚴

说法不一啊,迷惑了求真相

网友:
最后能到97~98就可以基本接受!
最好能99以上

网友:
應該說對某些IO PIN 少 analog  <8 pin ,
FT 無法測到內部  ..  bandgap  clock .. 都在CHIP內
CHIP 外只有 gate ..

有些ANANLOG IC
cp  + test PAd 會測完很多PATTERN
FT  因為測不到當然只能測其他FUNCTION

反過來, 有些SOC  會在FT 後 ,
test mode  test .

CP 反而測不多

端看你產品.
畢竟量產FT 過才是真的你還有得保證測過是OK.

1.  CP  砍很多    FT前不用包太多顆.. + FT
2. CP 砍很少  -> FT 測很多 但是可能包到一堆 壞DIE

网友(2015-01-23):
长见识了,非常感谢。片子cp测试yield为99%,就看FFT测试的yield了,希望不要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