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控制NAND FLASH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26):
FPGA是xilinx的V5芯片,NAND FLASH采用的是三星的K9HDGO8U1A芯片

现在的情况是:

1.硬件工作正常,R/B一直处于高电平,读命令写进去以后R/B不置低?

2. FPGA控制NAND flash的读ID操作,仿真时序和手册上的时序一样,可就是读不出ID?

网友:
1.时钟频率是否符合要求
2.仿真是功能仿真还是时序仿真?真正到pin上的建立和保持时间是否满足flash的要求?

网友:
如果可能,請利用Logical Analyzer 查看整個flash interface
如同ishock1說的,檢查pin的連線,以及時序規範是否滿足flash規格內所定義的要求

比方...
FLASH Chip Select 是否有為low ?
寫command和address的時候,是否有滿足相關的AC Timing的規定 ?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读ID解决了,是由于上电后没有对NAND flash进行复位操作
请问两位大侠对nand flash的坏块管理有何高见?有没有好点的代码结构供小弟参考一下

网友(2016-08-05):
回复 网友A:
最近在做FLASH,出现的问题和楼主的类似,想问一下楼主,上电后没有对NAND flash进行复位操作,是软件复位,即发送FF指令,在读ID之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