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 运行 calibre -xrc -phdb 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2012-07-26):
calibre -xrc -phdb -nowait -turbo Header.conf | tee pexrunlog_phdb.log
calibre -xrc -pdb -rcc -nowait -turbo Header.conf | tee pexrunlog_pdb.log
calibre -xrc -fmt -rcc -nowait Header.conf | tee prerunlog_fmt.log

calibre -xrc -phdb 的错误提示:
ERROR: Error SPC1 on line 351 of SmicSP11P_cal013_log_sali_plmtx_1233.lvs_xRC - superfluous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layout primary.

ERROR: Compilation of the SVRF rules failed.

calibre -xrc -pdb -rcc 错误提示:
--- RULE FILE = Header.conf
WARNING: As of version 2008.4,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s deprecated: PEX INCLUDE/EXCLUDE ...
       Use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nstead: PEX EXTRACT INCLUDE/EXCLUDE ...
WARNING: As of version 2009.1,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s deprecated: PEX REPORT LUMPED filename ASCII {ID | LAYOUT | SOURCE}
       Use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nstead: PEX REPORT FILENAME {LAYOUTNAMES | SOURCENAMES}
WARNING: As of version 2009.1,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s deprecated: PEX REPORT LUMPED filename ASCII {ID | LAYOUT | SOURCE}
       Use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nstead: PEX REPORT FILENAME {LAYOUTNAMES | SOURCENAMES}

ERROR: Error SPC1 on line 351 of SmicSP11P_cal013_log_sali_plmtx_1233.lvs_xRC - superfluous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layout primary.

ERROR: Compilation of the SVRF rules failed.

calibre -xrc -fmt -rcc 错误提示:
--- RULE FILE = Header.conf
WARNING: As of version 2008.4,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s deprecated: PEX INCLUDE/EXCLUDE ...
       Use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nstead: PEX EXTRACT INCLUDE/EXCLUDE ...
WARNING: As of version 2009.1,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s deprecated: PEX REPORT LUMPED filename ASCII {ID | LAYOUT | SOURCE}
       Use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nstead: PEX REPORT FILENAME {LAYOUTNAMES | SOURCENAMES}
WARNING: As of version 2009.1, 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s deprecated: PEX REPORT LUMPED filename ASCII {ID | LAYOUT | SOURCE}
       Use the followi

!!!!!!!!!!!!!!!!!!!!!!!!!!!!!!!!!!!!!!!!!!!!!!!!!!!!!!!!!!!!!!!!!
不知道什马情况阿,求教!

网友A(2019-10-14):
把calibre.rcx规则文件的LAYOUT PRIMARY定义删除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A:
把calibre.rcx规则文件的LAYOUT PRIMARY定义删除

是将 LAYOUT PRIMARY 整行删除 ,还是  弄成  LAYOUT  PRIMARY  " " 里面是空格 ?  这种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请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