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入门教程里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在仿cadence给的入门例程的时候 出了点问题:
unable to find a unit named 'ConnRules_18V_full_fast' in the libraries
他是出现在elabrate那一步的。。。。大家有遇到过吗?

但是它给的例子,我没有动过呢,难道是我哪儿设置的问题还是?
还有,怎么解决呢,怎么给他加上去呢?

楼主:
哪位帮解决一下啊,急啊

网友:
没找到库?看看模型库设置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如何设置啊,这个好像是connectrules啊,没怎么弄懂

网友A:
找到那个scs文件,加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exie   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用IUS吗? 做模数混仿不?  能不能共享一下软件。11111愁死我了,在论坛上发了好多贴  回复的太少了,我都愁的不行了

网友(2016-03-24):
我想知道那个库应该去哪里找啊

网友:
在IUS安装的下面

网友B(2022-07-08):
引用 网友A:
找到那个scs文件,加进去。

你好,就是想请教一下,我这边重新编译产生了connectLib,也可以打开的时候自动能看到connectlib文件选择了,也在cds.lib中加了connectLib库,在Library Manager中可以看到cell。但是在仿真还是报*E,NOUNIT unable to find a unit named 'connRules_18v_full_fast' in the libraries,对比了其他的别人可以自动插入connetion elements,自己就卡在没法自动插入connet单元。是跟6.1.8-64b有关系吗?
就是你说的scs文件是什么文件呢?工艺库的scs是有加上,connect lib,还需要额外加scs文件吗?

网友C(2023-03-02):
引用 网友B:
你好,就是想请教一下,我这边重新编译产生了connectLib,也可以打开的时候自动能看到connectlib文件选择 ...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谢谢!

看一下你自己的CIW窗口是不是位64b的系统,比如6.1.8-64b。
参考这个图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再参考这个路径运行。但是运行的时候需要加上64b的,否则生成的connectlib 不是64b的也不行。最后在connectlib文件夹下面能看到-64b的文件。后面就可以自动load了

详细可参考这两个链接操作
https://bbs.eetop.cn/thread-852281-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862205-2-1.html

网友D(2024-12-27):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自己的CIW窗口是不是位64b的系统,比如6.1.8-64b。
参考这个图找到这个文件

前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加上64b是什么意思,我的618确实是64b版本的,在connectlib里没找到64b的相关文件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加上64b是什么意思,我的618确实是64b版本的,在connectlib里没找到64b的相关文件 ...

先参考上面帖子找到tools 的文件夹,看看是否有amsConnectLibCompile这个文件,有的话,到tool上一层
运行如下指令试试
./tools/affirma_ams/etc/install/amsConnectLibCompile-64b

但是后面发现不用connect lib也是可以的,直接用IE setup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