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共源,电阻负载放大电路的增益及相位裕度图

楼主(2012-07-26):
这是个单级共源,电阻负载放大电路,它是单零点和单极点系统吗?但是看波特图发现很复杂的样子,可以看出有极点,但是又不是20dB/dec的下降,应该如何分析?

楼主:
初学,求热心人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极点太高了。靠近了那些寄生的零极点,所以波特图不是和你想象的那样。有时候简化分析问题是为了抓住主要矛盾,但是特殊情况下的简化问题,就会引起你那样的问题。
比如说你输出加一个10pf的电容看看?看看这回的波特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回就跟想象中差不多了,谢谢你。顺便问下,因为那个零点是右半的零点所以它使得相位减少90度(左半增加90度)?如果不列出传递函数,能否直观判断出是哪个半面的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feedforward路径的phase,如果是正相,则是RHP的zero,如果是反相的,则是LHP的zero,读Allen教授写的书,上面有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都没怎么看这本书,别的书相位补偿也是跳过的,现在要好好看看了。我以前做运放相位补偿都是靠随便加上一个电容,然后通过仿真调整的,觉得这种方法太浪费时间了,现在打算重新学,加入些计算。对了,你能否就着我上面的电路图稍微分析下这个零点是右半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很简单,相频响应和幅频响应结合起来看就知道了。我只说一下一般情况哈,排除那些doublet等情况。
    首先,只要有零点,那么bode plot的幅频曲线滚降斜率会降低,即变平缓了,那么是LHP还是RHP的zero?再看相频曲线,如果相位曲线在零点频率处持续滚降,即相位恶化,接近180°相移的趋势越快,那么该零点即RHP的zero,反之,如果相位曲线在零点频率处表现为反弹,即相移量减小,不向180°相移偏走了,那么该零点就是一个LHP的zero。
    那么你看你跑的AC结果,幅频响应从-20dB/dec到停止滚降,相频响应在零点处继续降低,相位恶化,所以很明显,传函中有一个RHP的zero。应该就是Miller effect带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问题看来不少呀。多看书呀,别人讲的不如自己理解的。
右半平面,专业的说是RHP zero 。因为:原因你已经说的很清楚啦大哥!!!!,增益上升20dbc 。相位下降了90度。
想法很简单,链路有两条支路了。当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则产生零点啦。。。。
亲,继续看书加油。

网友:
你的信号是vdc??

网友:
回复 网友D:

    dc电源里也可以设置ac幅度跑ac用。跟vsin等等一样。

网友(2025-04-23):
初学者,想问问这种反相放大的电路,即Av=-gmRd,Av是负的话,理论分析时手画相位图的时候,是从-180开始还是0开始呢,如果是从-180开始的话,怎么求他的phase margin吗,还是和-180相比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