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ICC中如何对出pin层为poly的standard cell做route

楼主(2012-07-26):
现在用ICC做一个设计,库中的standard cell的出pin层为“li1”,没有用metal1出pin,在tf中其“li1”的maskname定义为poly。在后端绕线时,工具认为poly为非绕线层,忽略了这些pin,并且报出warning,说这些cell的port没有pin shape,导致无法连接这些pin。有谁能帮忙解决这一问题,不胜感谢!

楼主(2013-05-23):
这么久了,我来回答吧。Zroute无法绕poly pin,只有classical route才可以。所以遇到这种工艺,除非改tf,否则Zroute的强大功能就指望不上了...

网友(2013-06-23):
好问题,但是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