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7 64位系统,关于modelsim以及quartusii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大家好,由于我们的系统庞大,对于普通的电脑配置来说,仿真速度太慢,系统也不稳定。就此,公司配置了一台高配的电脑,I7的cpu,12G内存。装了win7 64位操作系统。可是感觉好多软件都不太兼容啊。。。。modelsim不知道装那个版本号。。。quartusii10.1的一硬件库好像不支持。。。跪求大虾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来硬件硬也不行啊!我这边也是说点按哦不行,仿真太慢!不过应该有使用与你电脑配置的软件,你可以去他们相关的官网上搜搜

网友:
modelsim10 没问题,新版本EDA软件在WIN7 64bit上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quartusii硬件库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破解包使用的是32位的,应该使用64位的

网友:
我也是win7 64bit,使用quartus 11.1sp2和modelsim 10.0d,都是用的32位程序,工作一切正常。

不过quartus 11.1自带的usb blaster win7 64bit驱动有问题。我是用的quartus 10.1带的usb blaster驱动来搞定的。

网友:
XP下能用的modelsim在win7 64上似乎都能用,方正我6.1/6.5都可以,是在XP下装的,win7下只要指定一下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
I think the EDA tool under linux platform run faster. Such as Modelsim for Linux and VCS.

网友(2013-03-03):
装64位的软件

网友(2014-03-12):
没遇到过

网友(2014-04-27):
6.5E,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