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读取sdc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在用PT进行pre_layout STA后会生成两个sdc文件,一个是正常工作模式下的,一个是测试模式下的约束
请问,在encounter中怎么处理这两个文件?
我在design  import时候只读取了正常工作模式下的sdc文件,在后边place standard cells时候,有一个reorder scan chain选项,默认是选上的,但是encounter给报出说,设计中没有识别到扫描链,我觉得就是没有读进测试模式下的sdc文件的事,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
设计中没有识别到扫描链与DFT mode SDC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要用specifyScanChain 或者scan def事先定义scan chain,才可以做reord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如果我不定义scanchain也不reorder,对我本来的设计会有影响吗?DC时本来插好的扫描链还是存在的吧?
  2. 其实我主要想问的问题还是对于sdc文件的处理,是只读进正常模式下的sdc就可以吗?我看ICC会正常模式和测试模式都读取,不知道encounter 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1)影响congestion,从而影响timing和power。扫描链依然存在
2)用MMM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查了下MMMC是什么,突然觉得任重道远呀~~   多谢版主多次的耐心解答呀~~不胜感激~~

网友(2015-04-08):
若若的问一下,MMMC是个什么东西,找了半天没找到它的详细定义,只是模糊的知道设置时序约束的,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
multi-mode multi-corner, edi11.1以后必须使用的

网友:
MMMC
多角多模,看陈版主的每日一题就知道,也说不全,就是要在不同条件下分析时序,让时序都满足,可是参考条件太多了 ,pvt RC 等等,然后取最难满足的集中mode进行分析

网友(2017-03-17):
用MMMC,多个constraint mo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