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45度的走线怎么画

楼主(2012-07-26):
比如画差分对,那个45度的线是怎么画的

网友:
用 path 就口以ㄌ

网友:
画线的时候按下F3,Snap Mode 选择diagonal

网友:
laker: path线画的时候按F6就可以切换90度弯折,45度弯折和任意角度弯折。

网友:
好几种方法的....

网友:
好几种方法的....但用PATH画有格点错误吧!

网友:
shif加p就不会有格点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if是指shift?

网友:
用n切换

网友:
用快捷键N就可以切换

网友:
直接修改那条线的坐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

网友:
我一般是用path线画,有时候不在格点上,在用shift+r,补齐。这样都在格点上了。

网友:
Shift+p  画的时候再按一下n

网友(2013-05-13):
回复 网友C:

   赞一个!

网友(2013-12-17):
可以先画一半,然后复制这半个和原先的拼起来,再合并,这样就能保证对称!!!

网友(2015-11-05):
回复 网友D:

   45°角的走线宽度和其他宽度不一样吧,有个要求的,这个怎么单独设置45°角的宽度呢?谢谢

网友(2017-02-14):
shift +p 45度角的线宽和另外两条不一样;
E(path)  F3 设置diagonal可以画45度角。

网友E:
为了避免path画斜线引起的格点问题,一般先画直角转换成多边形后进行切边处理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E:
为了避免path画斜线引起的格点问题,一般先画直角转换成多边形后进行切边处理 ...

您好,这个切功能怎么使用,增么调出这个功能呢?谢谢~

网友:
画pathseg,没有drc,工具栏没找到,呃,我这边快捷键 ctrl+shif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