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综合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7-26):
用verilog写的一个代码,将其中的一个输入管脚悬空,在综合过程中会将其默认为0,这样就会导致综合前和综合后的代码做形式验证肯定就不满足。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让它悬空,有没有办法让他综合出来的代码也悬空?

网友:
输入怎么能悬空呢?

你如果只是为了fm的话,可以在fm中设置undriven为0:X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哦,试过了这样确实可以。做了个底层模块,功能比较多,但是顶层调用只需要一些功能就是了,所以一些管脚就悬空了

网友:
可以试下:
set bind_unused_hierarchical_pins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