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出错

楼主(2012-07-26):
仿真过程出现错误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 怎么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ADE设计变量中用到了表示波形计算的一个保留参数,所以系统认为你用到了波形参数,但是没有定义波形类型. 如果不是design variable的话,也是netlist中的别的什么,比如Instance name,net name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电源vsin或者vpulse搭建一个简单的电路进行仿真也出现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去定义这个波形的类型  基本的步骤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
可以把你的激励部分的netlist贴出来看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弄好了 是mmsim61仿真器装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些错误 重新装了一遍就可以了。Thanks!

网友:
很好奇什么样的装载错误可以让仿真器出奇怪的提示信息? 能分享一下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AMD处理器安装MMSIM61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我改装mmsim72的仿真器,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像奔腾处理器的就装mmsim61的基本上就没怎么出现过什么问题。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得向你们这些大师请教。

网友:
我不觉得处理器的问题会影响到EDA软件的使用,而且是出奇怪的错误信息而不是异常退出. EDA软件最多会碰到操作系统兼容性的问题, 比如动态链接库的版本或丢失链接之类的.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