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关于约束问题的一点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2-07-26):
因为刚开始学习dc,所以主要是在看书,看文档,以及做下synopsys给的lab~

然后做完后产生了如下的疑问,因为lab里面好多数据都是它给好了的,但是我要是做自己设计的dc的时候,好多数据都该如何确定呢?
比如 input_delay,output_delay,clock_transition,clock_latency,clock_uncertainty,以及load和drive相关的数据设置~
这些设置都是如何得到的呢?
lab里面都是直接给出,也未介绍是如何得出的,是计算,还是靠经验得出的???

楼主:
求大神来回复啊~

网友:
搜索以前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可以给个链接或者提示下搜索什么啊?我刚收时序约束 没搜到~
谢谢~

网友:
对呀,想搜索以前的帖子,但是没找方法!

网友:
clock_transition,clock_latency,clock_uncertainty
是经验值了,foundry长有时也会给出建议值。和时钟源的质量也有关系吧。

input delay啥的,理论上和芯片应用时,板上具体电气特性相关。
实际上,也都给个经验值。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33575-1-1.html
这里面有得,都是EETOP上和我个人的总结。。

网友(2013-03-27):
thx 我也有疑问

网友:
thx   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