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eport_constraints -all_violators在PT中有什么具体作用

楼主(2012-07-26):
使用report_timing没发现什么timing violation, 但在report_constraints -all_violators发现violation,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谢谢

网友:
report_constraints 里面有timing以外的其他violation

网友:
report_timing : report timing paths
report_constraints : display constraint-related information about a design
report_timing 也是能看到timing violation,至少我报了下有timing violation

楼主:
我看到有max_fanout和max_transition violation。是不是需要在P&R的时候修改

网友:
超太多的就需要修正

网友:
到EDI或者ICC里面找相应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