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动共模电路震荡问题

楼主(2012-07-26):
新建位图图像 (3).bmp 新建位图图像 (4).bmp
整体电路如1图所示,一个折叠运放加个输出级,后面一个共模稳定结构,在静态时,结果能够正常工作,但是在TRANS下面,就会产生振荡,请大侠指点啊!我师兄说是后面的共模稳定结构不好。求指教啊!!!

楼主:
是不是因为后面共模结构有一个镜像极点的原因,还是其他?我改了下后,发现不振了,但是却成输出电压为零,不工作了。

网友:
把缓冲级改成源跟随器

网友:
把CMFB的OPA,GAIN做小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试下,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下,谢谢!

网友:
kuohsi说的有道理
建议,把CMFB环路的loop gain降低,CMFB中的输出改为diode connected负载,不用mirror负载

网友:
共模反馈几乎成了比较器,怎么可能工作。。。
共模这块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共模反馈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我师兄原来做项目也用这种CMFB,不稳定。7楼说得是正理,查一查论文就可以发现这种CMFB都是二极管连接,很少有current mirror。

网友:
    有道理,这样接看起来共模反馈成三级了,后两极有运放本身的miller补偿,所以共模反馈第一级用两个diode即可,但要注意引入的镜像极点。

网友:
把loop gain做低是一方面,但太低了影响共模反馈效果,建议分析下共模环路极点。

网友:
学习了!
不知是否可以把共模运放那边第一级上加大的miller电容补偿,使得共模这边成为一个单极点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接反,主要是共模模块增益太大,稳定性很差!换成二极管连接就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是可能会造成GBW很小,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