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设置set_scan_configuration时,lockup_type选哪个?

楼主(2012-07-26):
小弟遇到如下问题一枚,坐等高手帮忙,冰天雪地发大水的拜谢了。

在set_scan_configuration时,有一个add lockup的选项,当选项打开后,lockup_type默认是latch,但是可以设置为flip_flop。
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latch,什么时候用flip_flop?

我现在用的是默认的值,即latch,但当ATPG的verify时出现了LOCKUP1的mismatch,请问这个该怎么办,如果改成flip_flop是不是就可以消除这个mismatch了?

网友:
哥们,这个你最好看看一下Synopsis DFTC user guider ,第六张的第48页,里面有讲这两个的区别。 Synopsis_DFT_User_Guider.pdf (5.78 MB , 下载次数: 214 )
简单的说一个是电平敏感,一个是边沿敏感,至于为什么ATPG是报错,这个还有待考证。

楼主:
可能我问的不够清楚。
为什么通常情况大家用latch而不是flip-flop呢?如果我换作flip-flop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2013-09-03):
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20-10-10):
如果不mix_clock 这个latch 还需要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