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verilog仿真中数字电路部分无法调用子模块

楼主(2012-07-26):
spectre-verilog仿真中用verilogeditor编辑数字电路,因为顶层v文件中包含了子模块,导致verilogeditor无法编译通过,请问spectre-verilog支持数字模块的子模块调用么,具体该怎么办??

楼主:
有大神懂么,谢谢了

网友:
子模块为什么就不能编译呢?子模块的定义可以放在顶层模块的文件中,也可以通过netlister找到libray cell里面的verilog view,也可以编译。到底有什么问题?贴出来看看。

网友(2015-07-18):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顶层模块调用了很多小子模块,现在直接用顶层文件的Verilog代码生成原理图的话,无法进行仿真,除非我把各个子模块定义的程序都放到顶层文件中,它才能仿真,不过仿真的结果要达到预期的值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