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现在在用tsmc.18的工艺画模拟的版图,都是npn管子,我的版图在做lvs验证的时候一直提示dummy存在 property error,我将调用每个cell单独拿去做lvs都可以通过,但是放到一起就不行了,我检查了很多遍的电路是否dummy添加正确,都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所有的cell放到一起就不行呢?要是您知道,请帮帮我,谢谢你哦。

网友:
問題複雜  放 report 上來看看
有可能 W L M 數量不合

网友:
先看看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请教身边经验丰富的layout,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有不少,
在网上根本很难做出有针对性的回答

网友:
我估计是自定义器件的lvs reduce 带来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难说,有可能是网表的属性问题,也有可能是LVS文件的dummy管的设置问题,不过还是要先看看report

楼主:
最近一直在加班赶项目,网络也不好,都没有上网。

那个问题解决了哦,是因为lvs文件对dummy管子的数目有限制造成的哦。

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2023-05-05):
怎么修改lvs文件 对dummy管子数目的限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