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ellEvalFailed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26):
在调用pecll时,出现PcellEvalFailed,而没有图形。
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粉多可能 安裝不全
路徑有錯都有可能

网友:
也碰到过,重启一下virtuoso一般都可以解决,呵呵

网友:
函数不对

网友:
调用别人的库发生了路径改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觉得你调用的这个pell可能是技术库发生的变化,也就是没有对应上技术库,还有可能是你的这个pcell根本就是个空的,你可以单独打开看看这个pcell,看还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上次遇到过,好像是库函数的问题,2个在不同的lib下的pcell的名字是一样的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就重做了,悲剧

网友A(2012-11-04):
这个问题我有遇到,是这样解决的,例如你用的是90n的工艺库,那么打开你的工艺库文件,其中包含一个pdkInstall.pl文件 双击它,将它用 Run in Terminal 打开, 然后按照里面内容 选择,最后会生成一个techifile 然后重新导入版图,就可以出现版图了!希望我说的能够理解!

网友B:
比如你同时有smic.18和.13的库,会冲突!
删掉其中一个!留着要用的那一个!你在看看是不是显示了!

网友C: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自己就负责PCELL这块,多事函数的问题引起,公司用自己的PDK,呵呵

网友:
工艺库文件里面的device不全

网友:
调用的库不对,或者是库里面没有这个pcell

网友(2013-04-03):
回复 网友D:

我的打开库的时候能显示cell,就是在调用的时候出不来,工艺库是自己新创建进去的,从library path editor进去的,再把系统里面的cds.lib  INCLUDE过来,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不是出现错误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在调用库的时候路劲设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您的cds.lib是生成在工程目录里面,还是在软件的安装目录文件里面?

网友:
非正规做法,个人拙解:1、cope一个工艺库,然后Rename成XX;2、将你版图里的那些不显示的Pcell的调用的库改成XX,一般这样就会显示3、将其flatten或者做成一个cell。

网友(2013-05-11):
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2015-06-15):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一个techfile.tf文件你说的是这个么?

网友:
重启一下或者检查你的库是否对应

网友:
我这几天学习做pcell的时候遇到过!函数出错了就会变成这样

网友:
如果PCELL本身没问题的话,你把自己建的库ATTACH到PCELL的库上,看能解决不,能解决就说明你建的TF文件和PCELL的库不一致

网友:
cds.lib不要自己写路径了,直接include PDK里面的cds.lib

网友:
也遇到过,问题是内存不足,重新登录一下就ok了

网友(2016-03-18):
看来楼上说的都有可能!每一种都尝试一下,顺便重启一下virtuoso,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刚用您的办法解决了,解决的是pdk里面的cell可以显示,调用到其他的library就没法显示,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正确安装pdk后,看来手动INCLUDE是必须的。

网友G(2016-06-01):
我刚刚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就想看看libinit.il文件,看到内容发现,这里面库名字就是工艺库的原始名字。后来我Library Path库的名字改成工艺库名字一模一样,就OK了。有问题的可以试试。很多问题,无非是命名不规范或者路径错误的小问题引起的。呵呵,个人拙见。

网友(2018-01-04):
为什么重新to pcell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8-09-06):
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亲测,重启Virtuoso就好了。。。应该是内存不够

网友(2019-07-15):
遇到过几次   重启下virtuoso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自己就负责PCELL这块,多事函数的问题引起,公司用自己的PDK,呵呵 ...

请问如果要将pcell转化成其他语言的形式表示,难不难,我想用python语言来定义与pcell一致的参数化单元

网友(2019-10-12):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有遇到,是这样解决的,例如你用的是90n的工艺库,那么打开你的工艺库文件,其中包含一个pdkInst ...

这个怎么选择啊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有遇到,是这样解决的,例如你用的是90n的工艺库,那么打开你的工艺库文件,其中包含一个pdkInst ...

谢谢,很有帮助,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同时有smic.18和.13的库,会冲突!
删掉其中一个!留着要用的那一个!你在看看是不是显示了! ...

这才是正确答案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G:
我刚刚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就想看看libinit.il文件,看到内容发现,这里面库名字就是工艺库的原始名字。 ...

亲测可用

网友(2023-08-29):
只能试试看了,看来有多种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copy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感觉是函数出错了,重新compile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4-05-18):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同时有smic.18和.13的库,会冲突!
删掉其中一个!留着要用的那一个!你在看看是不是显示了! ...

太感谢了,你就是我大哥

网友H:
可能是这样一个错误,你的PDK中的器件的library被改过名,比如我这里有个新工艺,是叫smic13mmrf_1233的,然后我看他不顺眼,改成smic13mmrf,之后就会报这个问题,应该是哪个文件中写的仍然是smic13mmrf_1233的,但是我不太清楚,还在学习当中!很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哦~

网友(2024-07-04):
重载libinit,重载函数文件,如果起作用,下次把函数文件写进libinit里面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这样一个错误,你的PDK中的器件的library被改过名,比如我这里有个新工艺,是叫smic13mmrf_1233的, ...

我也是改过名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改过名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

改回去呗,这个PDK名字改了不会影响你使用,还是不要改了

网友(2024-12-13):
解决了,我进入Library path editor,删掉多余的,就正常显示了。例如我有一个tsmcn65和一个simc.18,删掉一个就正常显示了。感谢楼主

网友(2025-08-27):
INCLUDE pdk_install_directory/cds.lib